10寸T系列桨整机重1.1kg只能飞1米多?

楼主(2018-09-01):
450的机架,10寸t系列碳纤桨,830kv电机,整机重2.2斤推完油门才能飞2米左右。是机子重了吗?还是怎样回事?起飞很平稳

网友A:
机子是重了些,电机换1000kv左右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是重了些,电机换1000kv左右的试试

应该830kv拉力比1000拉力大吧?

网友B:
电机尺寸和电池电压不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尺寸和电池电压不报一下?

电机4006 830kv。电池3s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4006 830kv。电池3s

飞机太重,电压太低桨太小。你看看人家4006电机怎么配的吧,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太重,电压太低桨太小。你看看人家4006电机怎么配的吧,参考下。

电调的电源线用的是14awg线,这个线大了吗?要不要换再細一点的减轻重量?

网友C:
要用4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4s电池,

问下这个kv电机电流大吗?用了两米的14awg线在上面,想换細一点行吗?

网友D:
450用4006电机?逗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的电源线用的是14awg线,这个线大了吗?要不要换再細一点的减轻重量?

这点重量忽略。450你搞到2.2kg.重也是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重量忽略。450你搞到2.2kg.重也是人才

关键是我用的4006电机,电机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用4006电机?逗我

主要是我觉得盘式电机看起拉力比较大,所以就上了

网友E:
用4S电池吧,3S电机10寸桨要KV1000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4S电池吧,3S电机10寸桨要KV1000的电机。

是上4s电池效率高还是换2312电机效率高啊?

网友:
换电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830kv拉力比1000拉力大吧?

低kv是可以配大桨,拉力才大,你的机身限制了大桨的话,提高转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kv是可以配大桨,拉力才大,你的机身限制了大桨的话,提高转速可以试试。

提高电压续航效率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高电压续航效率高吗?

那重量会增加,有可能适得其反

网友F:
飞控设置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重量会增加,有可能适得其反

那解决方法只有两个,第一换重量轻得电机,第二换大桨,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控设置的问题吧

飞控哪个设置会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解决方法只有两个,第一换重量轻得电机,第二换大桨,是这样吗

大桨是对的,但电机重量不是总重的大头吧,且还了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是对的,但电机重量不是总重的大头吧,且还了差别不大。

老哥,你这句话意思是换大桨好还是换电机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你这句话意思是换大桨好还是换电机好?

先还大桨应该明显改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还大桨应该明显改观

好的,非常谢谢。

楼主:
丢一张图上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G:
飞机太重桨转速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机太重桨转速太低了

是普遍这个重量还是就我的重啊?但我看到上1000g的很多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普遍这个重量还是就我的重啊?但我看到上1000g的很多啊?

看成2.2KG了    ,按道理不应该是这样  我查了下1047的桨用880KV11.1V满油门都有890克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成2.2KG了  ,按道理不应该是这样  我查了下1047的桨用880KV11.1V满油门都有890克拉力。 ...

大哥你帮我分析分析还有哪些因素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帮我分析分析还有哪些因素啊?

你看下满油门电池电压,会不会是降压太厉害了。把桨拆下在地面站看下舵量输出输入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下满油门电池电压,会不会是降压太厉害了。把桨拆下在地面站看下舵量输出输入是不是正常。 ...

问题解决了。是电调没有校成功,从新校了就好了,

网友H:
按理说就算2212电机也能突破天际了啊,你这电机选的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理说就算2212电机也能突破天际了啊,你这电机选的有点奇怪

问题解决了。电调校准的问题,现在就是稳定上面不是基本是稳定,但不是特别一动不动的那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