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cm手抛机

楼主(2018-09-01):
之前改过最大的翼展84cm的手抛机,然后又改过48cm的,现在又改了最小的36cm小橙机。

机头靠前开槽装电池,靠后挖低点来装接收机,翼根前部插根钢丝架个炸断的8040桨的桨毂用于固定8520电机。还 ...

完工的样子。

飞行视频。

网友A:
好多改手抛机的,好羡慕

网友:
像是伟力的控

网友B:
请教下楼主,电装都需要些什么?

网友C:
这好像是8520吧,动力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电装都需要些什么?

我用的伟力f949接收机,就用那接收机上边两个舵机来做方向和升降舵,一个8520直驱动力改三通,也可以再插个舵机搞副翼弄四通,1s150mah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好像是8520吧,动力杠杠的

我这个拉力有点不行些,满油28g,水平拉力也在20g左右吧。起飞重量32g也差不多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改手抛机的,好羡慕

想改就行动起来。不难。设备到位没得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伟力f949接收机,就用那接收机上边两个舵机来做方向和升降舵,一个8520直驱动力改三通,也可以再插 ...

多谢楼主,你是四川的?

网友D:
手抛机就是小儿科,这也能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抛机就是小儿科,这也能采用...

晓得你宋逼很厉害。飞机做得牛逼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你是四川的?

贵州人。

网友E: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手抛机改背推的话安装电机需要做角度么?推力线位置应该在哪儿?我的油门最大时下压机头的力很大。拉一点升降扔出去往上飞一点就翻了个跟头日地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手抛机改背推的话安装电机需要做角度么?推力线位置应该在哪儿?我的油门最大 ...

我这是往前向上斜拉的。背推的我只改过皮筋飞机没有架子,所以直接贴在翼根处。听别人说,推理线会与重心相交。可以试试,反复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往前向上斜拉的。背推的我只改过皮筋飞机没有架子,所以直接贴在翼根处。听别人说,推理线会与重心 ...

我做了一个背推的有一点向上的倾斜角度,今天试飞,大油门抛出去机头日地了,拿在手里试,大油门的时候明显感觉很大的力把机头压下去。

网友B:
请问控制板用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控制板用的是什么?

伟力f949接收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伟力f949接收机。

这接收机可以用天九吗?还是只能用伟力的控?没用过不清楚[捂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接收机可以用天九吗?还是只能用伟力的控?没用过不清楚[捂脸]

可以用天地飞的四通小接受机,我当初正是把插针给拆掉直接焊接线路,也是用8520电机,上5-10a有刷小电调,上两个2g舵机。重量稍微大点,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天地飞的四通小接受机,我当初正是把插针给拆掉直接焊接线路,也是用8520电机,上5-10a有刷小电调 ...

用天地飞来搞玩法就多点,你可以切掉机身改V尾混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天地飞的四通小接受机,我当初正是把插针给拆掉直接焊接线路,也是用8520电机,上5-10a有刷小电调 ...

舵机和电调的线直接接在接收机上?不需要添加其它中控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天地飞来搞玩法就多点,你可以切掉机身改V尾混控。

先学着改改,以后再拓展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和电调的线直接接在接收机上?不需要添加其它中控板吗?

都是独立的直接接撒,因为1s动力电,如果接收机工作电压不够可以加个小的升压板5v输出给接收机供电。但我当时用着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独立的直接接撒,因为1s动力电,如果接收机工作电压不够可以加个小的升压板5v输出给接收机供电。但我 ...

好的,我试试,谢谢耐心教导

网友:
您那连舵机的铁丝是什么规格的?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改就行动起来。不难。设备到位没得问题。

改天买个试试

网友:
你好。我今天试飞了。还是飞不起来。会不会因为我把升降用珍珠棉做的。不行呢?推力肯定够。丢出去飞高一点就掉下来,拉升降有抬头表现但高度不够还是落地了

网友:
牛!咨询一下,用的什么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