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有点堵塞怎么办

楼主(2018-09-01):
有个朗宇x2216好像有点堵了,转起来不顺畅,油门推到最高的时候,会发出很大的刺耳的声音。。。。。。怎么办啊,可以拆开来吗。。。好贵一个啊。。。

网友:
应该可以换个轴承吧

网友:
换轴承吧

网友:
轴承坏了吧

网友:
换轴承应该就行le

网友:
可能有铁屑进电机里了,拆开检查清理。顺便检查轴和轴承

网友:
先互换电调,排除是否电调的问题。
要是确定是电机的问题,拆开重新绕线。

网友:
拆开看看,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轴承坏了

网友:
x2216换轴承没有问题 也不贵

网友:
2216电机很贵吗?

网友(2018-11-07):
最好是换一个新的,飞行不是小事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