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调参问题,朋友们请指教

楼主(2018-09-01):
我装了bf软件,电脑上xp,下了泡泡老师对应驱动,还有就是驱动精灵也无视,死活安装解决不了驱动问题,
然后下载安装了手机版bf,链接,姿态都显示,又遇到的问题是死活改变不了通道映射,点选无效,因为输入是用的sbus,无果后又调整遥控器腰杆模式,四种模式试了个遍,油门怎么也不能映射成功。各通道进度条显示正常。

解锁已经设置好,没问题
电机测试也能转。
你说遥控器虽然不在想要的通道上,也应该能解锁电机动起来吧,现在我找不到什么原因了,

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信息栏里一直有个跑到起飞预防已经触发,我猜想多半是这个原因。请给为大神指导一下,怎么才能关闭这个。谢谢
动了飞机以后显示的画面

网友:
是不是不支持xp了

网友A:
顶楼主,这种问题最心烦了,我下载了cf死活装不上

网友:
难道是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这种问题最心烦了,我下载了cf死活装不上

谢谢,我下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我遇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驱动问题是我安装了驱动人生以后解决的,驱动人生可以实时监控USB外部设备并且安装驱动,比驱动精灵那个傻软件强太多,我猜想驱动精灵根本就没有检测USB设备的功能。遥控器通道设置也搞好了,还是那个选项,前面四个英文字母是一样的,只是排列顺序不一样,我想粗心大意的朋友会犯我的错误。选了以后需要保存后遥控器才有变化。

网友(2018-11-22):
8012年了,楼主该换win10了

网友:
楼主,手机版怎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