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8-09-01):
固件加载错误是什么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
全英文好难过

网友:
地面站文件不全吧?重新安装或者下载一个

网友A:
网络有问题,你连版本号都没看到,起动自由门试试

网友:
是不是社区版的?

网友:
社区版的要翻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有问题,你连版本号都没看到,起动自由门试试

为什么有的不用翻墙

网友:
换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