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问题

楼主(2018-09-02):
小飞手显示屏的话要买多少dbi增强天线最好?不会掉黑屏

网友:
双接收的话,一个蘑菇,一个14DBI平板

网友:
一代小飞手单天线的话 建议大增益蘑菇 蘑菇头指向天空
二代小飞手一根蘑菇 一根平板即可

楼主:
小飞手一代可以装14dbi平板天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飞手一代可以装14dbi平板天线吗?

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