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切返航转圈

楼主(2018-09-02):
naza m lite的飞控,那了个转接模块用的apm的gps,定点效果还不错,就是切返航模式飞机航向改变,然后开始自动往一个方向飞,而且方向不是起飞点的方向,有没有知道原因的朋友

网友A:
我的也是转接板,还没飞,自己做的

网友B:
罗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问题

罗盘校准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转接板,还没飞,自己做的

我也做了一个转接板,不过没成功,你的做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做了一个转接板,不过没成功,你的做好了?

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转接板,还没飞,自己做的

加个好友,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转接板,还没飞,自己做的

加个好友吧193494109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好友,了解一下

企鹅已加

网友C:
老哥定点是要油门在一定值上才能定吗?还是油门小也能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定点是要油门在一定值上才能定吗?还是油门小也能定?

对的,一般都是50%左右,可以适当调垂直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一般都是50%左右,可以适当调垂直感度

难怪我飞2米时候定高飞机自动上升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怪我飞2米时候定高飞机自动上升高度

可以在飞机飞起来之后,把油门放到50%,调垂直感度,直到飞机能够稳定在一定高度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在飞机飞起来之后,把油门放到50%,调垂直感度,直到飞机能够稳定在一定高度就行了

这样调需要数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调需要数传吧

naza飞控不用啊,直接远程调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