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一丢丢油门飞机就窜的老快了,怎么搞

楼主(2018-09-02):
f4飞控,自稳模式前面还动力不足飞不起来,微动一下油门就突然往天花板钻

网友:
检查油门摇杆电位器

网友:
我也是,油门控制就是过山车模式

网友:
求大家给个油门曲线调整规则,多谢

网友:
油门曲线设置

网友:
感觉不像油门曲线的问题,看看电机转向和顺序是不是对

网友:
肯定不是油门曲线问题,八成是震动导致的,检查飞控固件,电机动平衡,桨叶动平衡,电机转向,滤波设置,遥控通道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