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动力滑翔伞模型

楼主(2018-09-02):
实验n多次,这次搞的伞来飞行算是成功了。
http://xiaoying.tv/v/z4878o/1/?fromApp=XiaoYing&toApp=copylink

网友:
可以可以,不同的玩法

网友:
飞的感觉真好!

网友A:
我也一直想做,求配置和制作图,谢谢

网友(2018-10-15):
同做,伞头已经买好了,我现有1400kv的电机。楼主用的多大的

网友B:
1.6的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想做,求配置和制作图,谢谢

TB1.4米软体风筝,2204-2212电机建议高kv,采用双舵机控制。不断把伞绳调好试飞到最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的伞头

1.4米

网友B:
引用 楼主:
1.4米

嗯,你好像改的四线。你舵机的线是连在伞头前端还是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你好像改的四线。你舵机的线是连在伞头前端还是后端

动力伞的控制线都伞的后缘左右两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你好像改的四线。你舵机的线是连在伞头前端还是后端

滑翔伞。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伞的控制线都伞的后缘左右两处。

嗯,谢谢,

网友(2018-11-21):
引用 楼主:
TB1.4米软体风筝,2204-2212电机建议高kv,采用双舵机控制。不断把伞绳调好试飞到最佳效果。

请问下,你的舵机是接伞上那条线?

网友C:
舵机接的是指的这个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接的是指的这个地方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接的是指的这个地方吗?

你这是多大的伞?准备什么动力配置?

网友:
可以可以,就是略丑了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多大的伞?准备什么动力配置?

1.2米,用2208-2600kv电机,6寸桨,3S1500mah电池,图片中的这种小车。第一次玩滑翔伞

网友:
请问 伞的详细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米,用2208-2600kv电机,6寸桨,3S1500mah电池,图片中的这种小车。第一次玩滑翔伞

发帖没,我也打算买一个这种来做,上2204电机试一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帖没,我也打算买一个这种来做,上2204电机试一波。

我没发帖,主要是第一次做,不懂。方便留个VX不?以后好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发帖,主要是第一次做,不懂。方便留个VX不?以后好请教你

互相交流学习。加企鹅号吧:2965221353

网友(2019-02-17):
楼主,求教如何去改特技风筝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