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交作业系列】一次搞定头追

楼主(2018-09-02):
传感器:
电路布局微改,便于封装

2轴舵机:
没用AB胶,弯针固定,更稳固
PPM接口:
之前觉得教练线没用,重新做接口

视频地址:
http://v3-dy.ixigua.com/52fbf0bd6a287313a411143ec9d4a5e4/5b8ba1d5/video/m/2202d2d89b99de04edeb1a6c3fdec0c66be115b0d2a0000bdfc3488403c/
原文地址:
http://www.moz8.com/thread-90783-1-1.html?_dsign=ce80adfb

补充内容 (2018-9-4 23:53):

补充内容 (2018-9-4 23:53):
视频地址  http://www.iqiyi.com/w_19s0zmdpsx.html

网友:
这个是什么

网友A:
再多更点图片,没太弄明白,只知道文字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多更点图片,没太弄明白,只知道文字描述。

哪里没看明白?设置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没看明白?设置还是什么

最好来视频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用的另一个头追接到萝莉三代上,输入信号为ppm5/6/7通道,输入校准里也能看到ppm5/6/7通道有信号,我将ppm5/6分别映射到运算1/2通道,其他ppm信号映射到运算7/8通道(避免对遥控其他通道干扰),实际打开教练开关后,一二通道舵机动一下就没反应了,遥控一二通道摇杆也没反应,说明实际ppm信号是接进去了的,但为什么动头追,舵机没反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用的另一个头追接到萝莉三代上,输入信号为ppm5/6/7通道,输入校准里也能看到ppm5/6/7通道有信 ...

1、工作模式--无线发射√,PPM输入√
2、通道设置--输入映射--运算5=PPM1,运算6=PPM2,运算7=ppm3
3、接收管理--通道映射--通道一=运算5,通道二=运算6,通道7/8=运算7
------------------------------------------------------------------------------
以上有3个地方注意
1、接收机为8通道,不然没有7/8通道也不起作用
2、用教练接口的输入功能,与输出映射无关,输出是通过接收通道发射出去
3、输入映射运算尽量按顺序设置,尤其是运算1234对应摇杆1234,建议使用运算5678调整;
输出调整只通过接收管理中的通道映射,将之前设置的运算5678,映射到相应的接收通道上,不容易混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1、工作模式--无线发射√,PPM输入√
2、通道设置--输入映射--运算5=PPM1,运算6=PPM2,运算7=ppm3
3、接 ...

谢谢解答,我再去试一下吧。
另外还有点疑问,我使用的是论坛里另一个教程的头追,其输出的是8路ppm信号,但只有5/6/7是有变化信号的,其他ppm通道默认最低信号,如我按你所说的设置,教练功能里输入设置采用默认,接收通道映射也默认,那是不是ppm5/6/7信号就对应在接收机5/6/7上输出,ppm其他信号会使接收机其他通道输出最低信号吗?还是说只有ppm5/6/7会生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工作模式--无线发射√,PPM输入√
2、通道设置--输入映射--运算5=PPM1,运算6=PPM2,运算7=ppm3
3、接 ...

多谢楼主指导,试了下使用正常了,之前还是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指导,试了下使用正常了,之前还是设置不对。

不客气,主要是萝莉太强大了,多了解了解他的功能,会发现功能非常全面

网友:
PPM信号是用耳机口的?学习了

网友C:
萝莉遥控器不是用stc单片机的吗?你改成arduino了,修改大不大

楼主(2018-10-07):
引用 网友C:
萝莉遥控器不是用stc单片机的吗?你改成arduino了,修改大不大

论坛有教程,遥控器没改动,头追用的arduino

网友(2021-06-18):
遥控器没有设置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