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交作业系列】双层夹心全N有刷电调

楼主(2018-09-02):
双层布局:
优点:集中散热,减小体积缺点:上下层之间需要搭桥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来份电路图,我也搞一个。

网友:
散热是问题

楼主:
mso管和7805都在表面上了,能装散热,其他的没什么热量了

网友A:
为什么我做的一上电就要烧电源线呢?如果先给单片机上电再给驱动桥上电又不会烧。无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做的一上电就要烧电源线呢?如果先给单片机上电再给驱动桥上电又不会烧。无解了 ...

电路有没有焊错,我试过忘记焊接给DCDC供电的线,然后直接MOS管烧了

网友(2018-10-25):
功率多少A的?

网友:
接555减速电机   可以吧

网友:
做了个,还没实验,就是管子都是贴片的,也不知有没影响

网友(2018-11-28):
我有好大一堆贴片N MOS, 上百A的,, 哈哈,,  准备做点电调玩玩

网友(2019-02-16):
虚心看帖

网友(2019-04-02):
【交作业系列】双层夹心全N有刷电调 电调,交感N是什么,N板上股交 作者:aa12aa 1341 电调已经到手,回家就去做防水,争取清明可以放在新船里试航。还要买个热缩管。。。这个太粗了。

网友(2019-10-01):
这个集中散热确实是亮点。耐用而且好做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