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机改背推,遇到问题请教

楼主(2018-09-03):
改了个1105的减速组,最大油门有200g的推力。安装成背推,有一点上扬角度,油门最大时扔出去,机头下沉直接日地球了。电池用的2s600ma的电池。应该不是头沉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做,还没开始,

网友A:
上月我刚改的手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月我刚改的手抛机。

你这前拉应该好飞吧?起飞是满油么

网友:
很好飞,%60油门就可以起飞,很小油门就可以保持平飞。可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这个角度没问题,重心在机翼前三分之一处

网友:
重心很重要、重心很重要、重心很重要。三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

楼主:
还需要请教一下。今天把电机座修好了。拖在手里。机翼中间位置机头上扬,油门开到40%机头下来了。请问,这样的力度是不是就可以抛出去起飞了。油门关一格,机头有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