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池的保存

楼主(2018-09-03):
航模锂电池长时间保存必须在3.85V电压左右保存,满电,或低电压存放都会导致电池报废.

注意,3.85V指单片储存电压,3s即是3片,总电压要在11.55左右。

网友A:
bb响显示前两片的电压都在4伏左右,第三片就不到一伏,这个正常吗,?新电池没用几次

网友:
第三片电池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b响显示前两片的电压都在4伏左右,第三片就不到一伏,这个正常吗,?新电池没用几次

多半废了,改2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b响显示前两片的电压都在4伏左右,第三片就不到一伏,这个正常吗,?新电池没用几次

不正常,老套路抢救一下,低电流充一波,如果不行就没救了

网友:
有一个电池稍微高一点有影响没,误差0.5伏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b响显示前两片的电压都在4伏左右,第三片就不到一伏,这个正常吗,?新电池没用几次

保险起见还是改2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起见还是改2s

我的三块电池都这样,不能三个都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半废了,改2s吧

三块电池都这样啊,不能三个电池都坏了吧

网友:
楼主 真心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