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捷力云团装机教程

楼主(2018-09-04):
说实话,在买个飞机之前。看到好多人在说这款飞机很差劲,我买的时候也胆战心惊的,但是飞机到手之后装机了,给我的感觉是是十分人性化十分舒服的。这篇教程帖让大家了解下云团的装机流程。
云团箱子里面有说明书,里面有装机教程,还算比较详细,而且还有张发货清单,我们可以通过发货清单来检查物品数量是否正常。
首先说一下我的配置
电机:飓风2820 550KV
电调:好盈铂金40APRO
舵机:ES08MDII
飞控:雷讯V2+M8N
螺旋桨:1270木桨
首先打开包装了,各种小零件啊都是用透明胶包在箱子里的。把塑料袋拿下来的时候都把箱子给撕坏了。因为包装的实在是太紧实了。
这里要重点提出批评,怎么能用尼龙球头呢!
安装舵角,这里需要一把螺丝刀就够了。
舵角是用两个自攻螺丝固定的,副翼的舵角螺丝需要的比较大。
螺丝我没有拍照,大家自己选择合适的吧,厂家发给我的螺丝很多,不担心不够用的问题。
安装好舵角就可以把舵机居中安装舵臂和球头,把V尾的舵机安装好了,然后把线穿过塑料件,将塑料件粘合在飞机上。
在这里要注意了,副翼舵机线需要的长度比较长,延长个六厘米比较好,这是本篇文章为数不多的焊接。
同样的我们安装好副翼的舵机。这里要注意了,副翼也是要安装碳管以及碳管压片的,我们先把线穿过舵机线走线位置,给泡沫涂上泡沫胶,记住不要给碳管抹泡沫胶(其实只要注意前面那部分,需要插入别的碳管的地方,不被胶粘死就好了),然后给舵机涂抹泡沫胶加上压片。旋转碳杆让胶更加均匀。
完成这一步我们就可以把电调仓的尼龙螺母连接上了。
以及电池设备舱和飞控舱的尼龙螺母。
按照说明书的那样粘合玻纤片,然后插入飞机底部,联合飞机两边也就是上方翅膀可以取下的那两块泡沫。涂好胶之后我用碳管压死保证水平。记住碳管不要碰到泡沫胶。
尾巴这里设置有塑料片加强,涂抹上泡沫胶,把塑料片按进去就好了。这一步说明书没有,应该是伞仓那里太脆了吧。
大家要记住,粘合机身之前一定要先把电调预装,也就是电机转向掌握好,这样电机线就可以在机身内部,我在粘合机身之前没有把电调预装没有按说明书里那么做,所以导致我电机现在外国不过也正常使用了。
粘尾巴都快拆件以及副翼电机座,以及电池安装板
在安装完玻纤片的时候,这个雪橇片就可以安装了,这里需要用小刀划下,就是玻纤片凸出的那个位置。在雪橇片上已经有标注了。
机头是可以放运动相机的,就像go pro那一种。不过我不需要就把他粘死了。
飞机里面有走线槽设计,而且长度设置的刚刚好,延长线的长度刚好够用。
伞仓底下也有走线槽,十分人性化尾巴还有GPS的线,都从这里面走。
下面给电调焊接延长线。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GPS的大小正好为pix用户的使用,我感觉大一点,总比小一点好。大的能放下小的,而小的就放不下大的。
差不多就是这个效果啦,这几天在出差没有拍完整图,也只能这样了。
给空速计焊接延长线。
这个帖子还会更新呢,等过几天我出差结束的,大家等我好消息。

网友A:
大机有好飞场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机有好飞场就完美了

对的

网友A:
楼主用什么飞控

网友B:
小鸡都快没地方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鸡都快没地方飞了

一地的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飞控

雷讯V2

网友C:
V尾习惯性加横梁

楼主:
引用 网友C:
V尾习惯性加横梁

我也感觉尾巴有些软,不过加了横梁之后就没有快拆了,就凑合着用吧。

网友D:
好羡慕大神的大飞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羡慕大神的大飞机呀

我是小白,这个飞机也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羡慕大神的大飞机呀

翼展两米以上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羡慕大神的大飞机呀

那才算大。

楼主(2018-10-21):
今天把泡沫切掉了之后可以电机线放到飞机里面了,上次我也忘把亚克力板外面的薄膜撕掉,这会变成透明的亚克力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