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问题ts832

楼主(2018-09-04):
使用ts832突然不能显示图像
画面是这样的,哪里出了问题,发送和接收器频道是一样的。

网友A:
换个摄像头试试,看看是不是摄像头问题。挨个查,摄像头 图传  接收。

网友B:
你的飞鱼是什么版本呢,我的显示不了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飞鱼是什么版本呢,我的显示不了视频

我的是1.3.6的版本,你不显示视频,要看你的手机支不支持otg,有的手机不支持otg就不显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摄像头试试,看看是不是摄像头问题。挨个查,摄像头 图传  接收。

都试过了,摄像头有两个都试了,不行,图传发送和接收只有一个,没发换着试,应该是图传发送出毛病了!就是不知道哪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1.3.6的版本,你不显示视频,要看你的手机支不支持otg,有的手机不支持otg就不显示视频。

你是用什么的uvc设备的?我用的fuav那个一体图传接收
我手机是小米6是支持视频接收的,因为用口袋fpv能看到

网友C:
我有一次接收机坏了,是黑屏,有时候会出现和你差不多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次接收机坏了,是黑屏,有时候会出现和你差不多的画面

那你最后咋么处理的?是换新的接收器吗?效果咋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最后咋么处理的?是换新的接收器吗?效果咋么样?

嗯重新换了

楼主:
今天弄明白了,是视频采集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