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提控回家的心情

楼主(2018-09-04):
本人是飞行器爱好者,又是一个小白,才入坑没多久,今天装好后迫不及待的就拿出来飞,F450四轴,本来打算小飞一下试试的,越飞约大胆了,结果飞到房顶上面可以风好大漂移了,我当时慌了摸不清方向,然后就看不见了,然后我赶紧降油门,跑到楼的前面也没找到。。。明早看看运气了。

网友A:
尽量还是找空旷一点的地方放飞吧

网友:
一建返回,昨天防丢了小小胖子

网友B:
刚开始玩的时候,一键返回真的差点变成一键放生,还好最后面掉下来了,损失也不小

网友C:
必经之阶段 没有提控回家的经历,就没有爽飞的深层次幸福感   加油楼主

网友D:
7月12日晚7点,和楼主一样的情况,也是F450,在空中判断不出准确的方位,找到9点没找到,第二天下班出去打听,最后在房顶上找到,损失一个GPS座子,一个3S5000电池,2只桨

网友D:
提控回家心情很沮丧

网友E:
一般会提控都是嘬死的结果..没提控回家是嘬死未遂...提控回家就是嘬死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还是找空旷一点的地方放飞吧

是的,下次要飞就去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会提控都是嘬死的结果..没提控回家是嘬死未遂...提控回家就是嘬死遂了 ...

开来是老手了,都悟出道理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控回家心情很沮丧

真实飞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7月12日晚7点,和楼主一样的情况,也是F450,在空中判断不出准确的方位,找到9点没找到,第二天下班出去打 ...

你这个还好,我今天早上6:30就起来找,这周围的房顶都看过来也没找到,很可能是被路人捡走了。损失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经之阶段 没有提控回家的经历,就没有爽飞的深层次幸福感   加油楼主

谢谢,等等再组装一个,没办法,就是喜欢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玩的时候,一键返回真的差点变成一键放生,还好最后面掉下来了,损失也不小

为什么差点跑了?是GPS丢星吗?

楼主:
昨天冲忙,没有找几张照片插在里面,完整的照片还没有来得急拍。下一步准备弄个naza试试。。。

还没有爽飞就凉了

螺丝固定apm

只剩下这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差点跑了?是GPS丢星吗?

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飞了好一段距离,

网友(2018-10-12):
我第一次我飞翼的时候我把控都扔了是mc什么的控100空气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