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ingkong这款飞机有人飞过吗

楼主(2018-09-05):
好飞吗对于固定翼新手?是满油直接抛出去就可以吗

网友:
抛绝对是个技术活

网友A:
塞斯纳比较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斯纳比较适合新手

赛娜斯飞过。满油没跑出两米就能起飞确实不错。只是升躲拉大了。直接大仰角失速。不过那都是3年前了

网友:
飞翼新手容易出事

网友:
这个飞机稍微有点快。最好是先拿塞斯纳练一下手,感受一下慢飞时升力。
如果在模拟器练得比较好,这个飞机也是很好飞的!

网友:
新手还是算了

网友B:
我也是才买了,还没到,不知道会炸成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才买了,还没到,不知道会炸成啥样

机头我用矿泉水瓶给套上了,看看是不是还需要软接触,回头再处理。电调和接收我外置到机尾了,内部空间比较小。塞了个a3 super3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头我用矿泉水瓶给套上了,看看是不是还需要软接触,回头再处理。电调和接收我外置到机尾了,内部空间比 ...

我用的F3,机身压了一点儿才能放下,接收机只能放外面了,电池我用3S18650,重心有点儿偏后

楼主:
重心偏后?3s18650也150左右了。是手托重心点后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