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固件3.21有时候会自动降落。

楼主(2018-09-06):
不知道是哪个设置触发了自动降落,电流电压触发我关了,还有哪些会触发降落啊?

网友A:
感觉挺可怕啊,自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触发了降落?之前是电压触发了返航,我在全部参数里面关了,现在不知道什么触发了降落,我以为是高度结果第二次飞了100多米也没触发降落,第二次电压比第一次还低也没有触发降落,

网友C:
APM设置返航不外乎应该是电压或者是失控吧,如果电池没有问题推荐检查下控和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设置返航不外乎应该是电压或者是失控吧,如果电池没有问题推荐检查下控和接收。 ...

失控触发的是返航而不是降落了

网友D:
是失控设置或者设置了围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失控设置或者设置了围栏吗

飞控就在我面前它都自动切换了返航模式?应该不会失控啊?

网友E:
我之前也试过有这样现象,后来重新做过三样校准(遥控器,加速度计,罗盘)才回复正常,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挺可怕啊,自动降落

确实挺危险的,刚起飞一不注意都开始自动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也试过有这样现象,后来重新做过三样校准(遥控器,加速度计,罗盘)才回复正常,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