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控问题请教

楼主(2018-09-06):
请教一下各位,f4飞控是穿越机用的怎么用在固定翼呢?

楼主:
F4穿越机飞控跟固定翼的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刷inav固件。然后正常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inav固件。然后正常校准

谢谢。固件哪儿下载呢?我的是foxeer的F405 AIO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