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老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触发降落或者返航,

楼主(2018-09-06):
说距离远呢飞机就在我面前2米远的距离,说高呢就在我头顶上,它竟然自动就返航了?有时飞得好好得它就自动降落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撞鬼了

网友:
换一个飞控试试

网友A:
可能遥控或者接收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遥控或者接收机问题

昨天飞100多米,是直线上升的,结果降油门不下来了,应该是自动切换成定高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飞100多米,是直线上升的,结果降油门不下来了,应该是自动切换成定高模式

你也不怕飞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不怕飞走

飞走还是不容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