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toff模拟器稻草赛道有什么技巧

楼主(2018-09-07):
练3个小时稻草赛道只能过3个门,不会转弯,请大神告诉一下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A:
技巧就是多练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巧就是多练几次

正常人要练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人要练多久?

这个不好说,反正就练到你会为止

网友:
一样不会转弯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别一开始就急着跑赛道。先把新手训练图弄熟再说。有的图教你控制油门,有的图只有刀旗的那个是叫你转弯绕8字,一个个克服过去,最后一个图是综合训练,能跑完一圈就可以去试试赛道了

网友:
提前预判打杆,掌握飞机惯性和不同油门的加速度,就酱

网友B:
问一下,天地七飞liftoff能不能行?怎么调?买了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弄,心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天地七飞liftoff能不能行?怎么调?买了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弄,心塞

可以,买个加密狗,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