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那个插电是要好久才校准才能解锁。

楼主(2018-09-07):
还有就是飞机油门拉到中上位才飞起来
这样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飞行模式,打到自稳模式就好了。

网友A:
油门拉到中上才飞起来?首先看看硬件原因,螺旋桨  电机的型号, 电池还有飞机重量。这些单独拎出来都是可能造成飞机动力不足的可能。电池c数低也会造成飞机飞的没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拉到中上才飞起来?首先看看硬件原因,螺旋桨  电机的型号, 电池还有飞机重量。这些单独拎出来都是可 ...

电机2300桨叶50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拉到中上才飞起来?首先看看硬件原因,螺旋桨  电机的型号, 电池还有飞机重量。这些单独拎出来都是可 ...

电池2200,重100多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