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飞控跟电机只能凭眼睛看平不平

楼主(2018-09-08):
电机臂是碳纤管所以安装时只能用看大概平不平,安装飞控也是这样的,现在问题就是起飞后飞机会慢慢的往后面飘,不知道你们是怎样安装的怎么调校的。

网友A:
淘宝4毛钱,买一个水平泡,通通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4毛钱,买一个水平泡,通通搞定

这个早买了,就用过一两次,后来装机好多都有点歪,没有调,发现根本没有影响。四个桨都不在一个平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4毛钱,买一个水平泡,通通搞定

真有必要这样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早买了,就用过一两次,后来装机好多都有点歪,没有调,发现根本没有影响。四个桨都不在一个平面,也 ...

那飞机往后飘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飞机往后飘该怎么处理啊?

排出有风的情况,有没有gps定位?如果没有gps定点,如果不飘就是不正常了。还没有听说没有gps定点的多轴不飘的,如果没有定点gps都悬停的像钉子一样,要什么gps,什么视觉定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早买了,就用过一两次,后来装机好多都有点歪,没有调,发现根本没有影响。四个桨都不在一个平面,也 ...

有个参考比目视准很多,相对延长桨和电机的寿命,不在一个平面的话桨会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参考比目视准很多,相对延长桨和电机的寿命,不在一个平面的话桨会受影响

电机和桨从没用过寿终,全是炸机报废。

网友D:
打个比方如果有一个电机不平,那么对角轴的两个电机在飞行的时候会额外增加负荷,时间久了不好的。在允许的前提下当然是越水平越好

网友:
去百度下载一个水平仪

网友E:
微调也可以

网友F:
地板就是一个很好的水平校正基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出有风的情况,有没有gps定位?如果没有gps定点,如果不飘就是不正常了。还没有听说没有gps定点的多轴 ...

gps已经搜到星了,就用的自稳模式没有定点定高,不动任何方向只加油门飞机会慢慢向后飘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个比方如果有一个电机不平,那么对角轴的两个电机在飞行的时候会额外增加负荷,时间久了不好的。在允许的 ...

脚架就不是很平,想抛开脚架校该怎么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调也可以

有微调这个软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微调这个软件啊?

遥控器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板就是一个很好的水平校正基准面

嗯好的,我准备把脚架取了校,

网友:
飘就是GPS定位不好,除非追求姿态模式四平八稳,不然弄个水平泡弄弄就好

网友G:
这机架装这电机好霸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机架装这电机好霸道

飞个半小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