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天地飞遥控器可不可以不要教练线设置主副控

楼主(2018-09-08):
哪个晓得怎么设置,教教我,求教学

网友:
不接教练线应该不行吧

网友A:
一定要教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教练线

我考AOPA训练的时候教练用的是两个控切换,没用教练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AOPA训练的时候教练用的是两个控切换,没用教练线

有无线教练器的

网友B:
有一種玩意兒叫做"雙接收教飛器"...
主副控各自使用各自發射接收...
切換由主控第五通道切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種玩意兒叫做"雙接收教飛器"...
主副控各自使用各自發射接收...
切換由主控第五通道切換...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種玩意兒叫做"雙接收教飛器"...
主副控各自使用各自發射接收...
切換由主控第五通道切換... ...

哪里可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