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显示屏和眼镜

楼主(2018-09-08):
买小飞手还是买眼镜哪种好?钱不是问题!

网友:
眼镜,skyzone 03

网友:
钱不是问题果断
SKYZONE 03  或 FATSHARK HDO

网友:
钱不是问题的话,不是应该屏幕和眼镜一起买嘛

网友:
都买比较合适

网友:
看自己需要,那个适合自己用哪个,眼镜并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

网友:
眼镜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适应,最好借个试试

网友:
眼镜要买,小飞手也一定要买,调机 找机都是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