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哪个版本固件比较稳定?

楼主(2018-09-08):
现在是3.21.固件,把油门推到一个位置后不动油门跟方向飞机会左飘一下右飘一下或者忽上忽下的,不知道是干扰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也凑个热闹帮顶

网友:
最近也在捣鼓APM,期待答案

网友A:
最稳定的是315固件321固件是apm最高的固件,2个固件都试过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稳定的是315固件321固件是apm最高的固件,2个固件都试过很稳定

切定点飞机会上升几十米高,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定点飞机会上升几十米高,怎么弄啊?

切定点以后油门需要往下拉点,大概在50%的油门就行

网友:
切定高和悬停后会这样吗

网友B:
怎么看你apm固件的版本号?我的插上missonplanner上显示是淘汰设备,刷了个历史固件给我,但看不到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你apm固件的版本号?我的插上missonplanner上显示是淘汰设备,刷了个历史固件给我,但看不到版本号

左上角第一个是地面站的版本后面一个就是固件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上角第一个是地面站的版本后面一个就是固件版本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