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s电池能给12v的摄像机和图传供电吗

楼主(2018-09-08):
潜水几个月终于把四轴搞得能平稳飞了,现在想弄个航拍玩玩。手里现在有12v高清摄像机和ts832图传,电池是4s5200的能不能直接给摄像头和图传供电,如果不能还需要些什么。不想换电池。

网友A:
航拍 应该有分电板吧  分电板上有  没有就加降压模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拍 应该有分电板吧  分电板上有  没有就加降压模块呗

机架自己弄得,分电板是那种几块钱的普通的就有个电流计给apm供电。您说那种降压模块是不是某宝20几块钱的那种吗?是的话应该焊到分电板的那个地方。

网友B:
需要买这个UBEC-3A 5V/12V/ FPV云台、图传、摄像头专用电源,航拍2-6S输入,或者有12V输出的分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买这个UBEC-3A 5V/12V/ FPV云台、图传、摄像头专用电源,航拍2-6S输入,或者有12V输出的分电板 ...

您好,这种可以吗

网友C:
我直接上16.8v没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种可以吗

不建议用这种没外壳或热缩管的,这种遇到灰层后容易导电就会无缘无故的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种可以吗

这个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上16.8v没烧

有些图传和摄像头支持12至25V得看设备,通常12V。最好不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