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8):
飞控粗略的调了下(不太懂)飞机姿态模式飞的,非常不稳,难操控,油门稍微打下点就往下掉,不能悬停

网友:
使用自稳模式起飞,再开定高模式

网友:
开定高模式

网友:
先去设置飞行模式

网友:
不行就重刷固件

网友:
我的也是飞行是平稳的,但是就是要不直线上升要不就是下降,

网友:
优化一下油门曲线,遥控器的油门行程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