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5穿越机 不能离地

楼主(2018-09-08):
配置  75机架   飞盈佳乐S-Tower 迷你F3飞塔 12A四合一电调 OSD  无刷电机1104 4000KV   三叶2030浆  迷你 一体图传摄像头  PPM接收机  花牌2S 550MA电池  整机重 110克
  起飞 斜飞  不能离地

网友:
没图怎么看

网友:
可能是电调设置有问题,或者就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
f3设置问题吧,调一下油门曲线和电机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