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飞控

楼主(2018-09-09):
大疆NAZA Lite飞控,起飞悬停,定点都没问题,就是掉头180º以后自己往右边飘,而且飘的很厉害。大神们给分析一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偶尔出现一直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风吧

静风飞的,朝前没事,一转就不行了。

网友:
你的遥控器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