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问题

楼主(2018-09-09):
各位大神  朗宇4108  480KV电机用6S多少C的?

网友:
多轴不暴力飞,15c就够用了。

网友:
好像不需要太大C的就可以

网友A:
你用的桨是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桨是多大啊

1365碳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365碳桨

是不是小了?我830都准备上1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小了?我830都准备上12了

是的,这是别个送的,我也觉得小了,用15寸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