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中的战斗机

楼主(2018-09-10):
用2MM魔术板,翼展560MM,1804马达,10A电调,4克舵机*2,    2S  600MAH 电池。不带电池重108克。JJ很灵活,很小的地方就能玩。

网友:
多大的尺寸

网友A:
纸飞机的重心太难找了...

网友:
好吊好吊

网友:
很骚、很浪、很贴心

楼主:
谢谢顶贴,翼展56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飞机的重心太难找了...

     JJ做好后不要忙着装设备,先在机头压点重量,然后用手投,当然这过程要不断换机头的重量,从而找出最佳下滑线,然后记下重心位置,那么下来装设备就按这重心来装。(实际上当我们试飞的时候重心还要往前挪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JJ做好后不要忙着装设备,先在机头压点重量,然后用手投,当然这过程要不断换机头的重量,从而找出 ...

纸飞机找重心直接机长二分之一处在往前一厘米左右 屡试不爽

网友(2019-03-07):
阔以,这个配置飞多久啊,老板

楼主:
谢谢哥们顶帖,6---7分钟吧,油门控制好一点可以飞8分钟。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时间太短了

网友B:
这个涂装真好,能详细画个尺寸,标好重心吗?,新手想用5mmKT板做可以不穿越机1806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涂装真好,能详细画个尺寸,标好重心吗?,新手想用5mmKT板做可以不穿越机1806电机

5MM KT板没试过,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己经成功试飞,重心在250mm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