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差速装车,航线乱走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10):
罗盘所有点校准,通道也没错。看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A:
我也是没搞成功

网友B:
先排除规划的线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检查磁罗盘是否存在问题。其实GPS应该架高的,这么低会被大地干扰。磁罗盘也会被地下的钢筋或金属管道干扰。

ZU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没搞成功

你用几点几的固件,我的就是航线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几点几的固件,我的就是航线不行。

我刷最新的吧  里面可以设置坦克差速转向手动没毛病,走航点也是乱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规划的线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检查磁罗盘是否存在问题。其实GPS应该架高的,这么低会被大地干扰 ...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搞好了发个教程

网友C:
你的电机磁性大,GPS.罗盘就在边上,肯定干扰,要架很高才行吧

网友:
至少要远离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机磁性大,GPS.罗盘就在边上,肯定干扰,要架很高才行吧

谢谢啦!

网友(2018-10-23):
我也准备玩这个,楼主搞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2018-12-30):
我玩的是rc赛车 没这样问题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酷啊

网友:
这是什么坦克啊,楼主分享一下呗

网友D(2019-02-10):
我的走的很精准,就是地面站的地图和实地不匹配,偏差好几米,手机飞鱼的地图,走航线和实地都很准,哪位大神帮忙解决解决,谢谢

网友(2019-04-16):
感觉好骚的坦克

网友:
请问一下遥控器怎么控制履带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走的很精准,就是地面站的地图和实地不匹配,偏差好几米,手机飞鱼的地图,走航线和实地都很准,哪位大 ...

看你用的哪家的地图,gps读取出来的坐标都要经过转换才行,每家地图转换方式都不一样,而且一般都是要在线调用他们的转换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