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传天线的选择

楼主(2018-09-10):
如图一 手头一个空心杯四轴上一体图传的天线炸坏掉了 没的配 淘宝看到有这种pcb天线 但是好像是2.4  5.8双频的 请问下可否将这种双频天线接到图传上当5.8的天线用 多谢

网友:
就遥控上

网友:
旧遥控上取一个呗

网友:
可以试!效果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