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自组4s3p18650电池组

楼主(2018-09-10):
飞机续航不行,爬高没劲,换块大电池,由于没有点焊机,就只能用电烙铁了
12节拆机正极无焊点18650,真假未知,不过飞行测试觉得动力还不错,可能以前的3s太弱了,第一次使用4s动力!
先固定好3p2串
然后镍带登场,为了焊接牢靠,镍带中间钻一个孔,并且上锡,而且钻孔有助于下一步焊接导热,迅速与电池焊接,最大程度减弱对电池的伤害!
电池本以为不好上锡,结果想多了,正极无焊点抹一点助焊剂,很容易就上好了,负极的话要用刀片划一划,划痕越密集越好上锡!
这一步一个人不好操作,容易把镍带焊偏,最好找个人协助!用烙铁从镍带孔的位置加热与电池焊牢!最好用镊子压紧一些,更牢固,中间放绝缘纸!
马上就大功告成了
焊接好电池以后,再把平衡头和xt60焊上去,做好绝缘
插头搞定
最后一步穿衣服,飞科电吹风你值得拥有,经验不够,吹的皱皱巴巴的,好在最后吹好了,忘记包好的图片啦!
最后告诫大家焊接要小心短路,一不小心镍片跑偏短路了一下火花四溅,挺吓人的!
用这块电池玩飞翼,一半时间大油门爬升续航将近半小时,如果小电流巡航的话估计四五十分钟没问题!电池整体还算不错,拆机电池,还好没有翻车!

网友A:
Vtc6吗?3000毫安一节,30a放电

网友B:
我也组了一个三洋2000的4S2P,还没上机测试,我用的紫铜片电烙铁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c6吗?3000毫安一节,30a放电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组了一个三洋2000的4S2P,还没上机测试,我用的紫铜片电烙铁焊的

铜的应该容易上锡,好焊!

网友:
我也买了还没组装,现在涨价了

网友C:
厉害,佩服。不知道T12电烙铁能不能焊接这玩意,想自己组一排。

网友:
哪里买的

网友D:
这要多大的飞翼 用这么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佩服。不知道T12电烙铁能不能焊接这玩意,想自己组一排。

我的烙铁也才5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多大的飞翼 用这么大电池

1.2米的

网友:
自己焊难度大

网友E:
焊18650一定要确保焊锡完全融化,不然容易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18650一定要确保焊锡完全融化,不然容易虚焊。

对,有条件还是搞个点焊机!

网友F:
点焊机焊这个没啥难度,还有就是楼主你短路的时候电池没有直接报废吗?按理短路容易报废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焊机焊这个没啥难度,还有就是楼主你短路的时候电池没有直接报废吗?按理短路容易报废电池的。

不到一秒钟,没事的

网友:
这个不错,也准备组几个试试

网友G:
皱的的地方继续吹就可以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皱的的地方继续吹就可以平

吹展了,包的很平整!

网友:
好厉害啊!好厉害啊!好厉害啊!好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佩服。不知道T12电烙铁能不能焊接这玩意,想自己组一排。

功率大点,焊锡好点,很好焊的

网友:
不过飞行测试觉得动力还不错

网友:
四S9000,利害

网友:
电池两极也可以用粗砂纸旋转打磨下,较用刀刮更加方便。

网友(2019-03-26):
你的这么多电池,有多重啊

网友H:
多少毫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少毫安?多重?

9000 mah   600g

网友(2019-05-08):
18650还是用点焊机好

网友(2021-01-05):
看帖学习,回帖加分。

网友:
还是建议点焊机,焊锡内阻增大还容易虚焊

网友(2021-10-08):
LZ还有做这个电池吗?可以私信一下购买商家吗我自己咸鱼翻车了。说好2500MA10C放电。买回来用B6充满,万用表测量只有4.14V。后用B6以0.5A放电也就是这个电池的0.2C放电。电压一下就掉到了3.6V,B6自动把电流减到0.1A放电,放到3.3V之后又以0.5A放电了。我设置是放到3V。目前是放了200分钟,电压3.06V,容量165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