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盘校准

楼主(2018-09-10):
怎么校准不了,开始校准时有红点和白点,校准过程中就突然没有红点了

网友:
可能罗盘坏了,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A:
apm用内置罗盘一样飞得很稳

网友B:
检查一下线是不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用内置罗盘一样飞得很稳

关键是用内置罗盘也不能校准,都是同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线是不是接触不良

用表检查了,线路都是好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磁干扰

网友:
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C:
USB线接触不好,断开了

网友:
usb接口虚,或者hmc5883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线接触不好,断开了

我最开始也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把数据线用扎带固定了,还是不能校准。都是最开始有红白点,然后转着转着就没有红点了,只有几个白点

网友:
罗盘坏了,反厂检修吧

网友:
罗盘问题,换吧,我之前就是这样,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