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4固件auto模式油门丢失问题

楼主(2018-09-11):
请教大神,我固定翼装pixhack v4 飞控,从QGC地面站烧v1.8.8 的px4固件,stabilized和manual都能飞,但是一切auto类模式就断动力怎么回事,第一次切mission拒绝任务,提示REJECT AUTO MISSION,第二次在地上测试,设一个take off点,切mission推力立马消失,pwm输出在最低值。不知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不胜感激。

楼主:
sorry打错,是px4 V1.8.0stable版本,日志连接https://logs.px4.io/plot_app?log=6e10130a-47bc-468d-b456-f5ca511d637e

网友A:
空中不能设置takeoff点吧,你在天上飞着还怎么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中不能设置takeoff点吧,你在天上飞着还怎么起飞?

不是的,我第一次只设了几个航点没有take off,切不进mission,飞控自动切到loiter,但油门通道pwm被飞控降到1150,电机都不转了,失去动力就炸机了。第二次是在地上没装桨试,发现只要切到auto类的模式油门通道pwm就降到1150或者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