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10怎么调制三轴云台拔标开关

楼主(2018-09-12):
新手求教,乐迪AT102代遥控,怎么把俩边拔杆,设成,三轴云台控制键

网友A:
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

说明书没有吧!

网友:
通道配置这个开关就行

网友:
参看以下二个方法:
新手课堂,设置乐迪AT9玩零度飞控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345&fromuid=4925

新手课堂,设置乐迪AT9玩NAZA-M、-V2、-LITE飞控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389&fromuid=4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