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买的悟二电调,看着成色还不错,等电机

楼主(2018-09-12):
咸鱼买的悟二电调,看着成色还不错,等电机回来了试试,买了六个有一个有一点点问题,看着像泡水了

网友A:
多少钱一个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个买的呀?

3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个买的呀?

不包好坏,估计有一个有问题,其他的还没试

网友B:
大疆拆机配件很便宜的

网友C:
正弦波电调,除了dji悟2的电机 其他匹配都不好 买回来意义不大。楼主买的是悟2电机吧,不是就别折腾了

网友:
泡水的不能用,楼上说的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弦波电调,除了dji悟2的电机 其他匹配都不好 买回来意义不大。楼主买的是悟2电机吧,不是就别折腾了 ...

电调也分了波形吗?为啥其他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包好坏,估计有一个有问题,其他的还没试

哦   我也在考虑 就是怕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弦波电调,除了dji悟2的电机 其他匹配都不好 买回来意义不大。楼主买的是悟2电机吧,不是就别折腾了 ...

是悟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我也在考虑 就是怕坏的多。。

昨天刚到,还没试,电机今天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拆机配件很便宜的

非常便宜了,这个价格也就买个普通电调钱,就不知道质量如何

网友D:
这样滴东西,都是大疆炸鸡换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滴东西,都是大疆炸鸡换的件。

碰运气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调也分了波形吗?为啥其他不好用?

简单说 正弦波foc电调 需要电机电调一一对应。电机可以用任何无刷电调驱动,但是此电调只针对固定型号优化过的电机合适,优化参数包括电机转子定子尺寸 磁钢数量排布 绕线方式等。否则严重情况下 转起来都有问题。另即便能顺畅转动,也不会是最佳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 正弦波foc电调 需要电机电调一一对应。电机可以用任何无刷电调驱动,但是此电调只针对固定型号优化 ...

感谢讲解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道理 受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刚到,还没试,电机今天才到

测试了吗?好的多还是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吗?好的多还是坏的多?

六个只有两个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六个只有两个好的

这么惨,,我都不敢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惨,,我都不敢买了,,

碰运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碰运气

算了,运气成本太高,还是买正版电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