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哪位大神能说下萝莉大神的PN有刷电调如何加个开关?

楼主(2018-09-12):
做了萝莉大神的PN有刷电调,一切都很棒,有点遗憾的是没有电调的控制开关,哪位大神能说下怎么加个控制开关?谢谢了!

网友A:
一般都不需要   要加可以在单片机供电处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不需要   要加可以在单片机供电处加

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单片机供电开关

网友B:
但是要注意使用单片机供电开关时,电路有漏电的,正负极接了一个10k电阻在消耗电能,所以用完要拔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要注意使用单片机供电开关时,电路有漏电的,正负极接了一个10k电阻在消耗电能,所以用完要拔电池

网友C:
直接加在电源的正极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加在电源的正极上就行了

那是不是还要加个继电器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加在电源的正极上就行了

网友(2018-11-21):
有程序吗

网友(2019-01-08):
请问你做的电调有刹车吗?  我做的只能正反转。。。

网友:
没有刹车的话电调的实用性就不太大了

网友:
额  抱歉看错了  我做的不是这个电调

网友:
求程序,466977823@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