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naza的告诉,有人知道arduino和v2的pmu怎么接线吗

楼主(2018-09-12):
如题,和pmu要怎么接线呀,有没有大神知道,谢谢啦。

网友A:
能把你的问题表述清楚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你的问题表述清楚一点吗

就是自制的nazaGPS解码器,怎么样和nazav2的pmu模块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你的问题表述清楚一点吗

就是nazav2的pmu的接口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自制的nazaGPS解码器,怎么样和nazav2的pmu模块连接

哦哦你你搜下v2pmu上面接口定义,对照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和v2的gps吗?百度一下,磨豆腐有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