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7遥控报警

楼主(2018-09-13):
Ⅹ7遥控器开机报警射频信号危险!是哪里出问题了?怎么调啊?求指教!!!

网友A:
中文提示吗?英文提示什么

网友A:
开机一般是开关初始位置和失控设置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提示吗?英文提示什么

英文这种!语音是视频信号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一般是开关初始位置和失控设置报警

谢谢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B:
遥控器没连上接收机,就会报射频信号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没连上接收机,就会报射频信号危险

谢谢了!我新手!在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新手!在试试吧!

等他报完以后就连上了,

楼主:
我遥控器已经有人吗?连上接收机!xm+!!!飞三百多米远也没事!但是每过几秒还是报警`射频信号危险'!

网友(2019-02-24):
同样问题得到解决了,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