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四轴下降乱晃的问题,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8-09-13):
F450,apm2.8飞控,飞起来挺稳定,就是降落,降油门时,飞机极速下降乱晃,at9s遥控,就降一小点油门,飞机就下降乱晃的厉害,怎么回事呀?

楼主:
朗宇v2216,11寸浆,40a电调

网友A:
看看飞行日志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飞行日志是咋回事

新手,飞行日志在哪里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飞行日志在哪里看呀

连接飞控从MP地面站里面看呀

网友:
调PID。。慢试慢调,把PID往高了调才行。调到飞起来不会高频振动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