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降落降油门,飞机下降乱晃的问题,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8-09-13):
F450,apm2.8飞控,朗宇v2216,11寸浆,40a电调,飞起来挺稳定,就是降落,降油门时,飞机极速下降乱晃,at9s遥控,就降一小点油门,飞机就下降乱晃的厉害,怎么回事呀?

网友:
以前我的450也会,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浆洗了 别降的太快 或者边往前飞边降和固定翼一样
无解 dji的都只能强制限制下降速度不然会失控

网友:
我也是,试过超低油门自由落体,嗯,自由落体还是很稳得,接近地面大油门,就晃晃晃。。然后,,炸了。。。

网友:
这个由于下降过程中涡流效应引起的,解决方法一是降低速度,二是之字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