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传焊接出来的这根天线,有没有卖的?找不到呀。

楼主(2018-09-13):
如图,图传连接到天线的一部分线。是焊接上去的,炸鸡先把外皮炸断了,飞了一根红色导线。然后又炸了几次,把中间的芯儿也炸断了。我彻底不会焊接了。

网上找了许久没找到,请前辈指点怎么搜索关键字。
图传型号是tx35b,0-25-300mw可调。资料很少。。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有高手 我路过

网友:
顶一楼,某宝一堆!!

网友:
这种问题,还得高手出马帮你解决

网友A:
淘宝搜sma接头,一大堆

网友:
或者搜图传延长线,买回来剪掉自己再焊接上去

网友:
不用网上买  废的坏的WIFI路由器里有 质量还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sma接头,一大堆

对对对,某天论坛get到一张图,有sma天线关键字,一搜果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特氟龙镀银馈线”就有了

非常感谢,搞定了

网友:
既然路过,就存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