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4):
买的f3豪华版今天突然连不上电脑手机,串口打开总是失败  求大佬相助

网友A:
外国软件需要翻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国软件需要翻墙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已经翻墙了

网友B:
COM 口是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 口是几呀?

点连接 就显示打开串口成功  然后就断开了一上电红色指示灯就显示四次急闪然后4次慢闪,无法连接飞控,可通过 boot 摸式刷固件.这是什么原因?COM3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连接 就显示打开串口成功  然后就断开了一上电红色指示灯就显示四次急闪然后4次慢闪,无法连接飞控,可通 ...

不会是刷错固件了吧?你是不是把别的名字固件刷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刷错固件了吧?你是不是把别的名字固件刷进去了?

我是翻墙刷的固件   这样也会出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翻墙刷的固件   这样也会出错吗?

和翻不翻墙无关,我问的是你飞控原来刷的是那个名字的固件,F3有好多种版本的板子,不知道你是那一种的。
通常我们说的F3是这种板子,

刷的是这个名字的固件,
你又是那一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