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蛋实验室】DALRC ROCKET 50A 4 IN1 电调装机评测

楼主(2018-09-14):
【兔蛋实验室】DALRC ROCKET 50A 4 IN1 电调装机评测

B站:

H站:http://www.hobbyeyes.com/index/Video/detail?vid=7ce2188f-bdd1-c73d-3efa-4edbc15e6988&vd=0

网友A:
电机线不是太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不是太长了吗

长了好 长了舒服

网友:
全油门就是200A的电流,哪个电池扛得住?

网友B:
能耐得住这么大电流,可以装在500轴距的四轴吗,2213 2216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耐得住这么大电流,可以装在500轴距的四轴吗,2213 2216电机

你说对了 这电调其实就是给大四轴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 这电调其实就是给大四轴设计的

那么穿越机的电调可以用在大多多轴上面吗?电调a数能满足电机最大电流的1.5呗左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