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请萝丽大神开发个舵机延时器吧!顺便交个作业,三代控.....

楼主(2018-09-14):
请萝丽大神开发个舵机延时器吧!用来做襟翼和起落架的慢放

顺便交个作业,三代控,透明版,用的是旧路由器的壳子,空间有限,只能这样布置了,还是很酷的

网友A:
做到遥控器里还是做一个接在接收机上和舵机直接的东西

网友B:
延时的可以用链表写,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到遥控器里还是做一个接在接收机上和舵机直接的东西

连在舵机和接收机之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的可以用链表写,不难。

就是不会写啊~~请萝丽大神开发个舵机延时器吧!顺便交个作业,三代控..... 舵机,舵机有什么用,叶罗丽的故事 作者:呆宝 1627 请萝丽大神开发个舵机延时器吧!顺便交个作业,三代控..... 舵机,舵机有什么用,叶罗丽的故事 作者:呆宝 8533

楼主:
请萝丽大神开发个舵机延时器吧!顺便交个作业,三代控..... 舵机,舵机有什么用,叶罗丽的故事 作者:呆宝 9812 奉上一份支持

楼主(2020-11-05):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7113&extra=&page=1

谢谢,真不错,这下就方便了

网友D:
路由上那两个棒状天线可以利用起来,按照三代控原帖里面那个接收机接天线的接法接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由上那两个棒状天线可以利用起来,按照三代控原帖里面那个接收机接天线的接法接就可以的 ...

现在用了一个天线,另外一个是装饰,不知道怎么能把2个天线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