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电路图之类的我维修一下我的遥控器

楼主(2018-09-14):
(图片)

楼主:
福斯i6遥控器

网友A:
富斯i6遥控器,什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斯i6遥控器,什么坏了

改控电不小心反接了烧了2个黄色元器件换完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天七接成天九电池烧了,现在还放着

网友:
我的mc6。没有反接,也是烧了,现在还放着,

网友B:
返厂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不就行了吗

二手机无法反厂

网友:
i6这做工可以啊

网友:
降压烧了,试试把3.3v直接接在mcu供电处。

网友:
检查下它的3.3和5V稳压管,坏了就换掉

网友:
楼上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