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解锁后只有一个电机转或几个转,没有全部转

楼主(2018-09-15):
如题,都重校了,还是一样,请教师傅们,这什么情况,怎么弄?谢谢,六轴x型的

网友A:
重新地面站校准以后再用遥控器进行油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地面站校准以后再用遥控器进行油门校准

都试过了,还是一样,感觉有时候不同的方向解锁就会电机不同的几个转

网友:
学习了,对APM很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加速度计和水平校准没有做好。从新做加速度计和水平校准

这个还真又校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C:
切的是什么飞行模式?是自稳吗?

网友:
估计买到的山寨的,IC、元件质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的是什么飞行模式?是自稳吗?

是呀,就不知道什么问题,好久这样了,一直没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的是什么飞行模式?是自稳吗?

嗯,这跟遥控器有问题吗?

网友D:
不清楚原因,不过apm2.8是国内小厂自己做的,没原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原因,不过apm2.8是国内小厂自己做的,没原版稳定。

哎,那痛苦了,白白没了200多

网友:
有没有试一下,去掉APM飞控,使用接收机,电调,电机一套套检测下,动力系统是不是好的。我第一次组装四轴,上电机固定螺丝时,螺丝太长压到了定子线圈,故障现象和楼主描述的一模一样。

网友E:
电调是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是什么牌子

杂牌的,前几天还可以全部转,现在又不行了

网友F:
Xxd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Xxd电调吗

条个牌子都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杂牌的,前几天还可以全部转,现在又不行了

把电调全换了,我之前也是跟你的故障一样后来直接把电调全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就不知道什么问题,好久这样了,一直没飞起来

1-4通,遥控器校准之后,PWM最小、最大值 是多少?

网友:
这个不太懂